小弟,关于电永磁铁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0-04-01):
各位大佬,电永磁铁断电有吸力,是可以再给反向信号就没有吸力了吗?电永磁跟断电自保持电磁铁有什么区别呀?有没有大佬知道中国生产电永磁比较好的厂家,最好是可以提供一个磁吸单元的,不是一大块集合的那种。谢谢!

网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6%B0%B8%E7%A3%81%E9%93%81
https://www.sohu.com/a/333179803_307945

网友A:
电永磁,直接叫电磁铁不行吗?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永磁,直接叫电磁铁不行吗?拗口

电永磁,不是电控永磁铁,跟电磁铁有区别吧

网友:
电永磁系统只在充磁和消磁的0.1~1秒钟内使用电能,较电磁铁节约电力消耗95%以上。控制系统简单,电永磁本体和控制系统均重量轻,可减轻起重设备负载,提高起重量,故使用于经济。而电磁铁停电保磁时需配套蓄电池,所以电永磁更环保,有充电式电永磁铁无法比拟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