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品牌,容栅测微计

楼主(2020-04-02):
推荐个品牌

网友A:
很多数显游标卡尺都是容栅做的
哥们要多高的精度呢

网友(点评):
0.01mm 行程50这样 最好是气缸式 省得再买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数显游标卡尺都是容栅做的
哥们要多高的精度呢

我以前听说过带位移传感器的气缸,不过估计比你单独买气缸和位移传感器还要贵,0.01的精度我头像里的直线磁位移传感器也能实现,气这个东西本身也是很不稳定的东西,你还得考虑一下气缸的这个气能否精确控制到这个精度

网友B:
基恩士的有,楼主可直接选用,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恩士的有,楼主可直接选用,如图

没必要用这么好的啊  精度不高  容栅测微计 一个才几百  基恩士接触式的 都不止这个价  光电的一个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