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识别特征识别成钣金零件

楼主(2020-04-02):
请教各位老大,像这种只有一个输入,而且是半径很大的圆弧,怎样用识别特征识别成钣金零件,可以编辑,也可以出图的

网友:
SolidWorks中可以用实体转化到钣金命令

网友:
什么叫钣金,楼主凭什么认为那大的半径弧能是钣金折弯加工出来的。找本工艺书先读读行吗

网友:
钣金功能做出来的造型,很容易看的出是钣金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