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ow simulation 的问题

楼主(2020-04-02):
file:///C:/Users/Lenovo/Desktop/Snipaste_2020-04-02_10-39-39.png请问如果出口是曲面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创建封盖的?像图片里这种

楼主:
完了,看来把大家难住了

网友:
flow simulation不会用,要不你教教大家

网友A:
图中哪部分的出口是曲面,楼主为何不圈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哪部分的出口是曲面,楼主为何不圈出来

管道两侧的圆孔一排十个些都是曲面

网友B:
搞成装配体啊

网友C:
点选自动创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成装配体啊

是装配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选自动创建试试。

自动创建要求是平面,像管道的圆柱面选不了

网友:
出口的那个圆边是同一个面的吗?可以直接拉伸出来。

网友:
可以自建模型创建封盖的。

网友(2022-05-23):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封盖,像普通风冷散热片的热分析,实际上根本不会密封的啊?

网友(2024-03-11):
楼主找到解决方案了没,我也想请教下,这种曲面上创建封盖只能自己单独做一个封盖装配上去吗

网友:
不影响计算的前提下,可以稍微改下模型。
加个沉头孔或者凸台,把曲面变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