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插入的零件,如何在明细表中分开名字和型号等。。。

楼主(2020-04-02):
在明细表中这样显示,很是乱。
想把名字,型号规格啥的分列显示;
这个怎么弄呢?列属性用TOOLBOX属性的话,会导致列太多了。。
因为正常绘制的零件,就已经有零件号、名称之类的属性列了呀。
绘制的零件和TOOLBOX插入的零件可以共用“名称”列
TOOLBOX里面的属性栏好像没法修改。

补充内容 (2020-4-4 19:44):
把已经装配好的TOOLBOX零件删除重新装配,在明细表里就显示了。

网友A:
TOOLBOX里提前做好配置

网友:
这样肯定乱啊,还全是英文的,看那个表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螺钉,哪个是垫片,哪个是螺母。首先要建立自己内部的标准库。把toolbox里需要用到的标准件导出来,改文件名,改属性,以后只从自己的标准库里插入零件装配,不再调用toolbox。另外,如果不是必要,我是不会装配上螺钉垫片这些零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BOX里提前做好配置

我在TOOLBOX里面增加了“名称”属性;
但是在明细表里面的“名称”列里面并没有显示出来呢?

网友B:
看看这个样子是否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样子是否满意?

看错了,有个弹性挡圈,这是是如何操作的呢?
是TOOLBOX直接插入的吗?

网友C:
百度:汉化TOOLBOX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汉化TOOLBOX

不过我不在乎语言,我现在想的是在TOOLBOX里加入“名称”属性。
然后在零件明细表中和自己绘制的零件的“名称属性”可以共用一列。

网友D:
是可以加这个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我不在乎语言,我现在想的是在TOOLBOX里加入“名称”属性。
然后在零件明细表中和自己绘制的 ...

你倒是先搜一下为毛要汉化呀。。。。。汉化的同时,不就可以把名称,代号这些给搞进去吗

网友:
参看9楼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加这个的呀

我也在TOOLBOX里面建了属性,但是明细表里同名的属性不是一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倒是先搜一下为毛要汉化呀。。。。。汉化的同时,不就可以把名称,代号这些给搞进去吗
我搜索了一下,好像就是添加属性吧。
我也自己添加了属性,
但是明细表里的“名称”列里并不显示我在TOOLBOX里添加的“名称”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索了一下,好像就是添加属性吧。
我也自己添加了属性,
但是明细表里的“名称”列里并不显示我在TOOL ...

明细表表头里选中「名称」,改个属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加这个的呀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样子是否满意?

直接用插件里面的标准件比如麦迪,凯元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倒是先搜一下为毛要汉化呀。。。。。汉化的同时,不就可以把名称,代号这些给搞进去吗

TOOLBOX属性配置前装配的零件在明细表里改不过来,之后再装配的就可以了,多谢兄台。

网友:
在属性里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