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的毛刺要怎么去啊

楼主(2020-04-02):
这个只是草图,其他工序没有画出来,将就一下,这个槽铣出来之后非常大毛刺,会影响到我后续工序的加工,现在我们的方法就是用人手在砂轮机上面一个一个的去毛刺,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些能够自动加工的机构或者想法,或者已经现有的已经投产的加工办法,精度要求不高的,只需要能够实现自动去毛刺就可以了,精度真的没什么要求,只要能实现自动化就好

网友:
用钢球砸  专业称呼叫 抛丸

网友:
仍宫用刮刀刮吧,喷丸对小毛刺有用,毛刺稍微硬一点就不太好用了

网友:
留个微信,专门有毛刺的机器,适合批量操作!

网友A:
如果是批量的产品需要专用工具,我们一般都是抛光机打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批量的产品需要专用工具,我们一般都是抛光机打磨搞定!

同意。弄个合适的抛光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批量的产品需要专用工具,我们一般都是抛光机打磨搞定!

我们用的就是抛光机咯,但是量实在是太大了,太依赖人手一个一个去抛了,想搞个自动的,能帮我排好料,然后再把槽口对准抛光轮,过一过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就是抛光机咯,但是量实在是太大了,太依赖人手一个一个去抛了,想搞个自动的,能帮我排好料,然 ...

可以详细说说尺寸,材质,自动化的想法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详细说说尺寸,材质,自动化的想法是可行的。

图纸就是大概这样的,这是其中一个款,其他款式就是总长不同,还有就是槽的长度也不一定,但是中间的孔是肯定有的,也是会先加工的,侧边的φ6对孔也是会有的,大概就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