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铣一个ø5左右的密封圈槽

楼主(2020-04-02):
请问有这么小的T型刀吗,没有的话该如何加工

网友A:
要加工部位大概什么样子,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工部位大概什么样子,什么材料???

这是剖切图,材质橡胶的,

网友:
数控车床直接加工就好,内孔槽刀直接就加工出来了

网友(点评):
哦,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槽有小型镗刀加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