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塑料成型技术(科普向)

楼主(2020-04-02):
1、注塑成型
大约有九成的儿童玩具都是依靠【注塑】工艺来完成的,原料首先放到料斗里,然后经过加热和挤压成为流体,通过喷嘴进入模具腔体内,在腔体内冷却后退出,即为半成品。(我们获得了一个乐高玩具)

图1.1 注塑机

图1.2 注塑-脱模流程

注塑零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喷嘴一侧有小凸起(类似金属铸件浇口留下的痕迹),零件上有多处均匀分布的圆形痕迹(脱模顶杆留下的痕迹)

2、挤塑成型
挤塑适用于批量制造。挤塑的前半部分处理,与注塑是一致的,但挤塑通过的是开放式模具腔体(一般模具前端会有二次加压设备),最终形成板材、管材、棒料或线材等成品。(整体处理方式与铝型材积压类似)(我们获得了一根塑料线管)

图2 挤塑流程

3、(中空)吹塑成型
(中空)吹塑相当于是在注塑或挤塑的过程中,在胚料通入压缩空气,使之紧贴于模腔壁上,再经冷却脱模得到中空制品。生活中塑料的瓶瓶罐罐都是这么来的。(我们获得了一瓶喝完的可口可乐,不过瓶盖不见了)

图3.1 吹塑流程

图3.2 吹塑模具和成品

4、热成型
热成型是将热塑性塑料片材加热后,经模具挤压仿形的方法。(我们获得了一片趾压板)

图4 热成型流程

5、压缩成型
压缩成型是热固性材料中最常用的方法,通常不用于热塑性塑料。施加压力后,通过模具加热将材料硬化,得到成品。(我们终于找到了刚才丢掉的瓶盖)

图5.1 压缩成型

图5.2 压缩成型的应用

6、轧光成型
利用纤维在混热条件下的可塑性将织物表面轧平或轧出平行的细密斜线,以增进织物光泽的整理过程。(我们获得了一个高档包装纸)

图6 轧光流程

7、挤压成型

简单点说,就是把几层塑料原料弄错一层……下面这图看着眼熟不?(我们获得了……一次出门的机会)

图7 挤压流程

8、吸塑成型
将平展的塑料硬片材加热变软后,采用真空吸附于模具表面,冷却后成型。最常见的就是各种电器的塑料外壳、塑料天花板、塑料的锅碗瓢盆之类的。(我们获得了一个乐事薯片包装,薯片被谁吃了?)

图8.1 吸塑示意图

图8.2 吸塑流程

图8.3 双层吸塑

9、滚塑成型
也叫旋转成型或离心成型。加热并旋转模具,让模具内的材料软化后均匀地涂覆在模具表面。(我们获得了一个手机壳,好了现在只差一部手机了)

图9滚塑流程

网友:
我来补充一下,以上说的都是批量生产的塑料成型技术,那么打样或者小批量的生产技术有哪些呢?塑胶打样一般有CNC加工,3D打印,小批量生产一般采用复模和低压灌注,CNC和3D打印大家可能都知道,复模和低压灌注就比较少了解,塑胶大批量生产,像注塑,都是高温高压,对模具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模具生产周期比较长,模具单价高,但是产品单价低。复模呢就是做一个原型,固定好原型,导入液体硅胶,抽真空,固化,模具对半刨开,就得到一个硅胶模具,取出原型,比液体的ABS倒入,抽真空,固化,就能得到一个半成品,打磨,喷漆,丝印后就是成品,复模的模具寿命只能做15-25(视产品而定)个产品就报废了,为了提高模具寿命,往往在硅胶外面再倒上树脂,固化后,模具就更稳当了,采用机灌注原料,就是低压灌注,复模适合小产品,像前段时间很火的额温枪,就很多厂家通过复模小批量做出第一批样品,交付客户。低压灌注一般用于比较大的产品,像医疗,汽车行业就运用非常多,市面上很多呼吸机,医疗台车都是通过低压灌注生产塑胶外壳的,汽车行业的保险杠也是,新车发布后的第一批样车,塑胶件大多都是通过低压灌注出来的,快速,节约成本,有不满意还可以随时改,模具废了也就废了,一个汽车保险杠的钢模得上百万,一个低压灌注的树脂模成本才不过数万。

网友(2020-05-07):
楼主使用的动图是用什么软件制作的,对这个感兴趣,能推荐几款实用易上手的软件吗?

楼主:
三维的solidworks就可以了。二维的我个人习惯了flash。

PS 图片是网上搜到的

网友(2020-06-12):
见多才能识广,学习了

网友(2022-11-04):
涨知识了

网友(2023-03-01):
有没有塑胶结构件设计的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