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刀夹有现成的吗?

楼主(2020-04-02):
请问各位大侠这种非标刀库的刀夹是现成的吗还是自己做的?哪里可以找到?我需要的是HSKA63的,要做一个非标的中转刀库。谢谢各位~~

网友A:
应该是有现成的,刀柄都是标准化的,BT30,BT40之类的,同一类型的尺寸都是一样的,所以判断,刀夹都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现成的,刀柄都是标准化的,BT30,BT40之类的,同一类型的尺寸都是一样的,所以判断,刀夹都是现成 ...

感觉是现成的,就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所以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机床厂家的售后了解一下,可以通过他们去了解

网友:
图中所示这种是BT50的,你要的那种HSK63的去某宝上面搜索“HSK63刀夹”,大把的卖家

网友:
那是刀库辅助定位支撑架,非标设备厂都是定制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