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请教大神用ansys做转子静强度仿真轴承约束的问题

楼主(2020-04-02):
请问大家做转子的静强度仿真时,轴承约束添加的何种约束,自己试过添加bearing,求解出错

网友:
你试试添加圆柱面约束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02 23:31你试试添加圆柱面约束
也添加过,算出的结果相差较大

网友A:
约束点选择的是否合理,模型分析单元网格划分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点选择的是否合理,模型分析单元网格划分是否有问题?

约束点就是按照实际位置加的,网格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