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装置是啥?

楼主(2020-04-02):
这个装置用来推动架子的开合,并且能手动控制开合的程度。(结构如比较干净的这张图所示)ps:比较脏的那张图上的东西,上面有个直流电机。. T; y9 v- H& R5 \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
2L正解,建议用百度扫图就能知道结果了

网友:
二楼说的很好,你可以百度识图就行了

网友:
这是一条伺服电动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