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轴承取不下来呢

楼主(2020-04-02):
两个固定螺丝松了,轴承还是取不下来,轴承可以晃动就是拽不出来

网友:
过盈配合?2个螺栓好取下来吗

网友:
感觉能晃动就能取出来了,再不行,锤一下,看它出来不。

网友:
打顶死孔时候  孔变形啦

网友:
你不打算敲一下吗^_^?

网友A:
顶丝把轴承外圆顶变形了,轴承可以晃荡就是顶不出来,直接用锤子砸就好了

网友(点评):
正解,这是错误的设计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网友:
把顶丝全拆下来,看看孔里面,说不准还有其他东西。

我当年有个地方因为顶丝自己会松,顶了2个顶丝,结果某天我不在,同事不知道有两个顶丝,就拆不下来。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顶丝处的毛刺吧

网友:
要么是安装孔变形了,要么是生锈了。

网友B:
我猜两个轴承外圈之间有夹层

网友(点评):
老师傅……这么厚,应该是两个轴承,顶丝把夹层之间弄变形了。

网友:
上大锤,没什么东西是大锤拆不了的,如果有,请加大大锤。

网友:
哇塞!!!学习啦!!!

原来轴承还能这么用!!!

取下轴承的目的是什么???钢珠碎掉了吧。。。

把紧定螺丝拔出来看看前端变形的样子。。。

胡乱估计啊:轴的轴向串动很厉害,紧定螺丝头变形,把紧定螺孔内侧孔口弄翻边儿了。。。

轴承,是不是带U型槽的那种啊?

锤吧。砸吧。反正这轴承是要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两个轴承外圈之间有夹层

这个正解,轴承两面装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固定螺丝取出来,然后再用一条小圆轴在夹具夹好的前提锤出即可,多个方向捶捶敲敲,是可以锤除来的。

网友:
能晃动还取不下来,那应该还有限位。再找找,是不是上的两个螺丝有什么作用?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一锤子搞不定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锤子

网友:
看结构应该是两侧是轴承台阶孔,中间贯穿孔过轴,由于板厚有限无法用孔用挡圈对轴承进行限位所以用了顶丝。因为轴与轴承内圈是过盈配合,纵使轴承外圈与孔是间隙配合,即轴承可以晃动,也是无法直接取下的。建议把轴敲掉,然后两个轴承分别从两侧拿出。

网友(点评):
厉害了,是这么个理

网友:
应该是过盈配合了吧

网友:
得学习一下轴承的使用原则
或许人才难得?

网友:
要是轴承是坏的,暴力点不好吗?

网友:
轴承外圈用顶丝顶,这个操作有点迷

网友:
活久见了,顶丝直接压轴承的

网友:
会不会是生锈了 太紧了

网友:
我来帮你一锤搞定吧,小锤50 大锤80,哈哈

网友:
口罩机的滚筒?

网友:
安装的时候有变形,卡死在了里面呗,大力出奇迹,铁锤欢迎你。

网友:
第一次见到顶丝顶轴承的  看来机械设计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哈哈

网友:
锤锤锤锤锤锤锤
可能有毛刺  可能是紧配

网友:
上木锤了哇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4-02 22:52我猜两个轴承外圈之间有夹层
正解!今天敲了好久才发现

网友:
大锤80 小锤50

网友:
四个孔制压板顶轴,在防止轴端面受伤的情况下顶顶看。估计要将轴顶出去才能卸轴承。

网友:
限位不用卡簧,第一次见顶丝固定轴承的。

网友:
轴承拿不出,难道不是先把轴敲出来吗?

网友:
有取轴承的专用工具,顶尖。

网友:
这个要敲一下。里面可能有毛刺或变形。

网友:
先把轴敲出来

网友:
喷点WD40,慢慢敲

网友:
这个轴向定位有创意,有点像车间牛人的杰作。

网友:
第三张图轴径变形了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顶丝把轴承外圆顶变形了,轴承可以晃荡就是顶不出来,直接用锤子砸就好了

设计错误吗?轴承不这么装还能怎么装

网友:
上顶丝的作用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错误吗?轴承不这么装还能怎么装

过盈配合装上去的,或者是冷装热装都行

网友(点评):
是过盈配合装上去的,我看了,顶针取了没影响,只是辅助作用

网友(点评):
那其实 没必要用顶丝来固定轴承的,不如用卡簧限制轴向定位

网友:
先把轴卸下来,再卸轴承,轴不卸下来你轴承怎么巧都没用,轴承是两边对敲上去的

楼主:
|ch279569171发表于 04-08 20:38上顶丝的作用是啥?
只是辅助,不要也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轴的轴向串动很厉害,把紧定螺孔内侧孔口弄翻边儿了,产生了毛刺

网友:
打出来轴承孔估计也废了,简单的工装,重新做一个,

网友:
可以加热下就能取下来了

网友:
这个地方的轴承应该是用卡簧的吧,除非空间十分不允许,不然用顶丝太冒险了。我是刚入行的小萌新

网友:
用冲子给他敲出来

网友:
轴承用顶丝固定,不会变形吗,这种固定轴承的方式觉得不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