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模定向键的作用各位大佬

楼主(2020-04-02):
镗模定向键的作用 各位大佬

网友:
没有定向键怎么保证固定在工作台上不动?

网友:
定向键安装在夹具底面的纵向槽中,一般使用两个。其距离尽可能布置得远些。通过定向键与铣床工作台U形槽的配合,使夹具上定位元件的工作表面放置正确。定向键可承受铣削时产生的扭转力矩,可减轻夹具螺栓的负荷,加强夹具在加工过程中的稳固性。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4-02 20:38没有定向键怎么保证固定在工作台上不动?
感谢感谢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4-02 21:00定向键安装在夹具底面的纵向槽中,一般使用两个。其距离尽可能布置得远些。通过定向键与铣床工作台U形槽的配合,使夹具上定位元件的工作表面放置正确。定向键可承受铣削时产生的扭转力矩,可减轻夹具螺栓的负荷,加强夹具在加工过程中的稳固性。
感谢感谢

网友:
类似于键槽的作用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