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热套变形问题

楼主(2020-04-02):
长230的一个厚度5mm的薄壁零件,需要将一根轴套入薄壁零件内孔中,要求热套后薄壁零件外圆与轴的外圆同轴度控制0.4   现在热套后怎么都是0.7-0.9之间    找不到原因,求求大神指点。
对大家提出的疑问进行了更新,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局部变形比较大,电机轴为永磁电机转轴,目前的工艺路径就是热套,看还有没有更优的工艺探讨下。
忘了补充,套筒同轴度0.05以内

网友:
问题是不是出在轴1和轴2装进薄壁套内,两轴的端面与中心线不垂直?为什么装进套内的轴长度要设计成50+180呢?为什么两个不做成等长?

网友:
为什么不是热套之后再加工?表面有涂覆其他材料?

网友:
那就冷装呗

网友:
热套后加工比较可行,如果非要热套,那么把套内径稍微加大点,感觉好像套变形量太大了

网友:
把轴冻一冻   变形量是不是就小了

网友:
轴80 孔79.4,单边过盈量30丝,热装能套上去吗?加热到多少度?

网友:
轴80/孔79.4,从何而来?

网友:
根据你这图纸来看,两端轴材质和中间套材质不同吧,中间套材质不是45钢把,这么大过盈量热套以前做过一种纯铝的管能达到。内孔精加工没有,两端轴的长度是多少,套进去后两端是否固定冷却,还是套完就放一边了。整体加热,过盈量要这么大的话变形也大,加热后是否有检测内孔椭圆度和套的直线度。

网友:
你这个热涨的比例也太大了、一般H7/u6就很好了。哪有那么大范围

网友:
我现在的一种45钢产品过盈量10到15丝热套后轴的小头打表跳动有超过1mm的,小头较长。

网友:
轴2止口180长,是轴2要比轴1长很多吗?

网友:
原因分析:
1. 套筒的内外圆加工的同轴度控制在多少?轴的台阶外圆同轴度控制在多少?
2. 套筒的端面与中心垂直度保证了吗?以及轴的配合外圆及端面的垂直度保证了吗?
3. 装配到位了吗?
4. 材料耐温性能怎样?变形?

网友:
薄壁件加热后变形严重,导致同轴度太大

网友:
外径留量,轴端做中心孔  热装后  精加工一下

网友:
薄壁零件变形会比较大,特别是温差比较大的地方。

网友:
不是很懂啊,不过还是说一下吧

1、你这轴1和轴2是否同心,可否整体加工后再切断;
2、整体装配后可否再上床子加工一刀,或者差距不大的话干脆用砂纸打磨一下;

楼主:
顶一顶  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两个轴的形位公差你标注的多少,{80+150(=,》,《)230},如果这样我觉这里对实际装配影响会比较大。
这两个轴式一起加工切断的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你热装的时候了,

楼主:
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更新了最新的图纸看不到了

网友:
薄壁件热装后,会发生变形,变形原因,1.过盈量 2.加热
最好的方式是留量,热装后再组加工至要求尺寸,同轴度即可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