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和迈迪插入的轴承,明细表显示问题

楼主(2020-04-02):
大家好!如图,一共4个不同的轴承。
问题描述:3号是用迈迪调入的,明细表不显示轴承型号。
另外3个轴承是TOOLBOX调入的,都不相同,明细表应该每个不同的轴承各有一个。但实际中1号件有2个。看来它默认同一种类型的不管尺寸大小都算是一种零件。

见有社友另一个帖子也说TOOLBOX的事情,
请问:1、轴承也再重新做一遍配置么?
2、迈迪为何不显示型号呢,大家有调用迈迪轴承的么,明细表不显示型号怎么办呢?
3、小弟没找到骨架油封,不论是sw自带的或迈迪。很奇怪这么常用的东西没有?(小弟用的是旧迈迪,条件所限没有新版)
谢谢大家,问题很多,望能指点一二,谢谢!
唉,照片太大,压缩了一下看不清楚了,最底下的是3号。

网友:
1是
2改迈迪零件的属性
3骨架油封不算太常用,而且标准化程度并不足够高。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
重新做一个配置试试,明细表不显示就手动填进去,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手动输入,只是效率低,容易出错。

楼主:
感谢楼上指教,谢谢

网友:
SW不同配置的问题,在明细表有个选项可以控制是将多个不同配置的零件显示成多个零件还是一个零件的,在toolbox设置里也有个选项是决定在生成toolbox零件时是生成新的配置(这样可以共用一个文件,配置多时文件很大),或者生成新的零件(建议设成建立新零件,这样使用方便)
toolbox零件没有定义属性,可以在toolbox设置里建立自定义属性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指教,谢谢!

网友:
五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