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可以实现小车的推动

楼主(2020-04-03):
普通平板推车4个8寸尼龙减震轮
载重2t左右,需要3人才能将平板车推动

有什么方式可以只用1人就能轻松推动? 前提是不使用液压,电动之类

求解。

网友A:
给增加一个手动的摇柄+减速机,在启动时用,启动起来就人直接推吧

网友B:
换直径更大的轮,轮轴处是滚动轴承。没有助力,什么都不想改的话,只能特招工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增加一个手动的摇柄+减速机,在启动时用,启动起来就人直接推吧

想采用减速机直接驱动轮子,减速机使用气动工具代替摇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直径更大的轮,轮轴处是滚动轴承。没有助力,什么都不想改的话,只能特招工人了

网友:
手摇巡道车见过不?做个放大版的

网友:
招个能拉飞机的大力士

网友:
买头驴,那个人倒骑驴。

网友:
曲柄摇杆推动减速机,但你的减速机又要输出到主动轮里,有没想过整个机构的可行性,就是空间布置,气缸的话你的气路布线怎么走?也是非常difficul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吃菠菜

胡萝卜 也是可以。

网友:
用嘴巴 讲,就可以动了。

网友:
用定滑轮+动滑轮

网友:
用曲柄机构,增大电机的输出扭矩。

网友:
地面保证平整,轮子用直径1米,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按照受力分析,要么减小摩擦系数,要么加大拉力。自己选吧。。。

网友:
想办法减小摩擦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