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让一个设备从地坑里升起来

楼主(2020-04-03):
要设计一个机构,让一个设备从地坑里升起来,设备跟地坑中间基本没有空隙,设备重2T,请大侠帮忙给个思路,谢谢

类似这种结构

类似这种结构

网友A:
升降台,那种液压缸控制的。顺便说下,要让别人帮你最起码工况得说清楚。同为机械人,难道没被这种模棱两可的需求坑过吗?

网友:
可以参考剪叉升降平台;单气缸或液压缸带导杆;

网友:
弄个吊机,吊出来就是了

网友:
剪叉升降平台吧,修车店里那种

网友:
真空吸盘吸出来

网友:
剪刀式机构

网友:
电动或者液压都可

网友:
直接买一套,汽修用4立柱升降机。我之前的设备都是这样搞的。省事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台,那种液压缸控制的。顺便说下,要让别人帮你最起码工况得说清楚。同为机械人,难道没被这种模棱两可 ...

谢谢!!工况就是:地坑内的设备下有轮子,需要行走,所以底部不好安装升降装置,两侧跟地坑壁基本贴合,没有地方安装,现场也不能安装行吊

网友B:
如果设备上有大的螺栓孔,可以把吊钩做成带螺纹的,直接拧在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备上有大的螺栓孔,可以把吊钩做成带螺纹的,直接拧在设备上。

非常感谢!这个龙门架是可以拆卸的吗?平时地坑上面要有车通过,所有龙门架不能再地坑上放着,能做成简易的方便安装的吗?

网友C:
经常需要把设备从地坑里吊出来吗?如果只是一次性,倒真不如用吊车或者导链吊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需要把设备从地坑里吊出来吗?如果只是一次性,倒真不如用吊车或者导链吊出来。

吊车不行,导链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龙门架是可以拆卸的吗?平时地坑上面要有车通过,所有龙门架不能再地坑上放着,能做成简易 ...

自己焊一个就行

网友:
灌水,让他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备上有大的螺栓孔,可以把吊钩做成带螺纹的,直接拧在设备上。

高手

网友:
是否可以参考电梯呀

网友:
楼主可以选用这种丝杠升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