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塑料瓶盖的螺纹是咋来的

楼主(2020-04-03):
咱们书接上回:
【魍生技】塑料成型技术(科普向)
http://www.cmiw.cn/thread-1012581-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之前丢掉的瓶盖,咱是找回来了,也说了是压塑的,不过咱这仔细一想——诶,不对劲儿啊,瓶盖有螺纹啊,那螺纹咋来的?

图1 内螺纹瓶盖

压塑瓶盖先要给原料加热到指定温度(170℃左右),经过出料口挤出后,定量切割,放置在下模内。

图2 定量-入下模

之后上下模合模,成型,此时螺纹已经同时加工成型了。

图3 合模

最关键的一步到啦,实际上是这么脱模滴……看懂了没?

图4 脱模

除了压塑之前,瓶盖也是可以注塑加工的,比如「冰露」矿泉水的盖子上,就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揪揪……这就是注塑的痕迹。

图5 注塑及脱模

黑漆漆的也看不清楚,来个原理动图瞧瞧。实际上就是让左端的内膜反转,实现脱模。

图6 注塑脱模

不管是压塑还是注塑,脱模下来的瓶盖只能算是半成品,之后还要加工防盗圈上的「易开槽」。(间隔一定距离切槽)

图7 加工防盗圈

最后再印上「谢谢惠顾」或者「再来一瓶」,就大功告成了!

图8 内部印花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A(2022-11-16):
突然发现,雪碧2L,茉莉花茶1L的螺纹 和 怡宝2.08L,农夫山泉1.5L的螺纹不一样,

前者瓶盖外径30mm,后者外径32~33。

容积差不多,为何这个螺纹搞得不统一呢?去看了下国标,没看出所以然。

特上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发现,雪碧2L,茉莉花茶1L的螺纹 和 怡宝2.08L,农夫山泉1.5L的螺纹不一样,

前者瓶盖外径30mm,后 ...

这方面我了解的不多。饮用水瓶盖的标准国内外并不完全同意,各品牌之间也有差异。一般来说矿泉水、纯净水这种,30和32是常见的规格。饮料的瓶口要分情况,碳酸饮料的瓶口偏小一些,28或30,防止呛到,也更有利于密封。乳制品、带有果粒的混合饮品、功能饮料,因为其面向的受众和自身产品的特殊性,多选择更大的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面我了解的不多。饮用水瓶盖的标准国内外并不完全同意,各品牌之间也有差异。一般来说矿泉水、纯净水 ...

还有司机专用,脉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方面我了解的不多。饮用水瓶盖的标准国内外并不完全同意,各品牌之间也有差异。一般来说矿泉水、纯净水 ...

我要是pvc厂家,就生产配合塑料瓶螺纹的pvc连接件,充分废物利用各种塑料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pvc厂家,就生产配合塑料瓶螺纹的pvc连接件,充分废物利用各种塑料瓶。

网上有很多有趣的小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很多有趣的小东西

对啊,还有利用塑料瓶的小喷壶。

网友(2023-03-01):
大佬  大佬

网友(2024-04-12):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