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夹具时的限位基面是什么

楼主(2020-04-03):
安装夹具时的限位基面是什么感谢大佬

网友:
可以理解为夹具设计基准面。

网友:
一个基准面

网友:
限制工件窜动的基准面

网友:
这个问题太广了,楼主是需要问什么方面的问题,夹具的定位是需要一个大面和两个销钉。

网友:
夹具基础,夹具六点定位原则

网友(2020-08-09):
六个自由度,看你需要限制哪一个

网友(2021-10-18):
能限制最多自由度的基准面

网友:
题目是夹具在设备上的限位基面,
那么车床夹具显然是夹具柄及其台阶,限制5个自由度;
铣床、刨床、磨床......显然是夹具的底面,限制1个自由度,其它的自由度靠螺栓、压板、垫块等调整后限制;

如果就夹具限位基面来说,也没有啥实际意义;
倒是工件在夹具上的定位意义更大。

补充内容 (2021-10-19 07:33):
铣床、刨床、磨床......显然是夹具的底面,限制3个自由度,其它的自由度靠螺栓、压板、垫块等调整后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