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渲染问题求助

楼主(2020-04-03):
建模出来是整体,没有用线分层或者分割,怎么能渲染出两种颜色?简单的说就是同一个面怎么渲染出现两种颜色

网友:
感觉应该是不能一个面渲染两种颜色,等待大佬指点。

网友:
试试看把你要渲染的两种颜色做成一个图片,然后用贴图的形式贴在零件表面

网友:
按颜色层次感来涂,可以实现楼主所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