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阀门分度卡盘加工变形问题

楼主(2020-04-03):
再加工三通铜阀门时,用分度卡盘加工三通内螺纹,其中一头壁薄5mm导致螺纹底径整体变形,变形量在0.2mm,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求大神解惑。
(外径98,螺纹底径88,数控车床夹紧压力8公斤)

网友:
考虑改变夹紧位置和改造夹紧头的形状增加夹紧部位接触面积,

网友:
夹持力度需要调整,螺纹刀的每次吃刀量需要变小

网友:
卡盘夹爪夹持零件时增加缓冲垫,以防止用力过大,零件变形。

网友(2020-08-2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