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产线产品纠偏

楼主(2020-04-03):
如题,流水产线宽度固定的1000mm,上面走各种包装箱,各种箱子尺寸见图片,现在客户需要改造产线或者增加输送线,实现居中平行,精度要求,居中偏移量个几mm都没问题,倾斜角度5度以内。
   主要这么大的箱子和这么重的负载如何纠偏呢?

网友:
只是建议,视觉来区分是那种件,然后把坐标发给机械臂,机械臂夹取放中间位置。
成本肯定不便宜,只供参考。

网友:
经过一个装置,两边气缸对中,问题不大。

网友A:
能否通过视觉来判断呢?
距离感应器?
流水线自行摆正角度(所有物品靠边基准)?
以上个人戳见.......

网友:
流水线如果是辊道的话,倒可以在辊子上加螺纹,旋转过程中通过螺纹旋转牵引物件找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通过视觉来判断呢?
距离感应器?
流水线自行摆正角度(所有物品靠边基准)?

https://v.qq.com/x/page/d07927gvur6.html?
可以看看,但都是小件,楼主要求那种重量估计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v.qq.com/x/page/d07927gvur6.html?
可以看看,但都是小件,楼主要求那种重量估计够呛

学习了!

网友:
走着走着就偏了,用托板可以不。

网友:
有一次展会上见过,底下是一些球形的轮子,走着走着自己就正了。
时间有点久远,一下记不清了

网友C:
理料线最大长度是多少啊?纸箱最大纵向长度是多少啊?

这个输送线,是皮带的啊,还是辊子的啊?

重,所以不好纠正方向?不会吧?减少摩擦面积就完了。。。

如果是辊子输送线,越往前走,辊子面的速度越大,自然就直了吧?后面扯后腿,前面拽脖子,没法不直。

不居中?后面扯着,前面拽着,这时,两肋上轻轻地踹几次,想让他靠左就靠左,想让他靠右,他还没工夫跟你翻脸。。。

怎么居中?办法很多,不知哪种适合楼主这种情况。因为不知被折磨的玩意儿长宽比是啥样的。。。

如果是我的话,就放着左右机械联动的、带簧力的喇叭口。

又是一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原理。。。

我才刚要开始喝下饭酒,还没喝一口。。。

网友(点评):
大侠!很多人连描述问题都不清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料线最大长度是多少啊?纸箱最大纵向长度是多少啊?

估计LZ是全线同速的皮带线?LZ需进一步说明细节,工况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LZ是全线同速的皮带线?LZ需进一步说明细节,工况之类的。

就算是皮带线,也不是没有办法。。。

皮带托辊上搞文章就是了。

换句话说:如果遇到过“应该平平稳稳直线输送的“线”,因为设计或组装问题,上面的玩意儿左右乱跑”的倒霉事儿,如果总结好了,总算可以把倒霉换成钱了。

网友:
还是需要两侧导正板,把产品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