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运动结构求助!

楼主(2020-04-03):
零件3带着零件2转动 转到一定圈数 后停止
零件3停止转动后 零件1在零件3的槽中 左右移动
请教一下 有什么好的结构让零件1左右移动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零件1在零件3的槽中 左右移动
这个啥意思 为啥不是零件2

网友:
是类似于剃须刀一样的结构吗?
建议参考一下凸轮分割器的原理

网友:
零件1要在零件3中左右移动,必须有一个向左或者向右的力,使零件1移动,这个力从哪里来?

网友:
1)结构是死的相对不动的,机构才是活的。。。

2)别轻易让主动力源频繁起停,即使是气缸,更别说是电机,即使是步进伺服电机。。。

3)“零件1在零件3的槽中 左右移动”这句话,到底是受动力而有规律地运动,还是只是可左右晃动?

也许的也许,楼主应该在网上多搜寻“高速移栽”。。。

网友:
你这儿有多少零件啊,图示也没标识清楚吧。1, 2, 3都啥关系。

网友:
见过拨叉吗?

网友A:
LZ直接说明真实用途,让高手设计机构传动,
这样反而省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没理解   零件1和零件2花链链接可以移动  3和2刚性连接可以吗

网友:
离合器吗?

网友:
1、零件3和零件2没有半毛钱关系吗?
2、那么零件1驱动零件2转动在这里是啥前置条件吗?有何影响?
3、零件3在零件1的哪个槽里移动?从哪到哪?如何驱动?
4、如果零件2转动,零件3就不能移动?
5、这是不是带电推的电动剃须刀?一档电推,2挡剃须刀

网友:
我觉得很简单,驱动零件4,即可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用花键传动,即能实现旋转和移动两个方向动作。

网友B:
既然是来提问,为什么就不能多放几张图片,你这就一个截面图,剩下的都是靠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直接说明真实用途,让高手设计机构传动,
这样反而省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同意把应用场景和具体功能表述出来,大家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来提问,为什么就不能多放几张图片,你这就一个截面图,剩下的都是靠猜么。

点评的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