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车床深孔加工钻深孔方法

楼主(2020-04-03):
深孔加工一般都需要有特殊的要求及苛刻的使用条件。我们经常加工的零件螺杆及活塞杆,其实可以在最简单的车床就可以实现加工。
加工方便,配装的附件容易拆卸。还可以实现一机两用,不影响车床的使用功能。其实这种方法非常简单:
下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交流经验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希望利用现有机床实现深孔加工目的的朋友。
转入正题,采用的是普通车床利用深孔钻系统,加工形式为工件旋转刀具进给方式。加工工件为活塞杆

工件及深孔钻的装夹: 三爪卡盘夹持工件。固定刀夹安装在方刀架上。钻头安在固定刀夹上。

系统的连接:连接雾化调节阀于固定刀夹;深孔钻头装入固定刀夹,并可靠夹紧。气液两管路正确连接。检查气源压力在要求范围内,气源算是推动此种加工主要动力。

深孔的钻削:调整中拖板,以工件端面对零,手扶钻头进入引导孔,止于距孔底1mm处。

手动开启深孔钻系统,气压应在5Kg/Cm2 以上。观察雾化效果及喷雾压力是否正常。雾化效果以手掌测试,手湿但不滴水珠为最佳。调整机床转速及进给量到合适范围。

开启机床,待机床主轴旋转稳定后,打开自动走刀进入切削状态,铁屑连续飞出。用个简易的塑料防护罩

关键的一步,枪钻的刃磨配合万能工具磨床完成5个角度的刃磨。使枪钻利用率达到最高。

网友A:
这种车床用来加工深孔零件,还是比较费劲的,不是有四轴加工中心用来加工深孔钻的。

网友B:
没看懂,气是干什么用?吹铁屑?起冷却?
枪钻直径是一个还是不同直径头可换?也就是杆几种通用?头可换。

楼主(2020-06-15):
引用 网友A:
这种车床用来加工深孔零件,还是比较费劲的,不是有四轴加工中心用来加工深孔钻的。

这种算是最简单投入比较少的深孔加工形式了,毕竟普通车床上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气是干什么用?吹铁屑?起冷却?
枪钻直径是一个还是不同直径头可换?也就是杆几种通用?头可换。 ...

高压空气有两种作用:一 、吹屑  二、将切削液与空气融合进行加工冷却。  钻头是整体焊接式的,一个杆配一种直径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空气有两种作用:一 、吹屑  二、将切削液与空气融合进行加工冷却。  钻头是整体焊接式的,一个杆配 ...

哦,谢谢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很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车床用来加工深孔零件,还是比较费劲的,不是有四轴加工中心用来加工深孔钻的。

嘘,好好学习,不要秀

网友(2021-01-14):
厉害,我安排工艺肯定选深孔钻了,折腾半天人家都给你打完了

网友C:
这样加工虽然麻烦,但是钻出来的孔应该不会偏心多少吧。我这边用深孔钻床钻出来的深孔偏得较多。

楼主(2021-07-15):
引用 网友C:
这样加工虽然麻烦,但是钻出来的孔应该不会偏心多少吧。我这边用深孔钻床钻出来的深孔偏得较多。

偏心度为:1/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气是干什么用?吹铁屑?起冷却?
枪钻直径是一个还是不同直径头可换?也就是杆几种通用?头可换。 ...

一般一种孔径需要对应一支尺寸相等的枪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车床用来加工深孔零件,还是比较费劲的,不是有四轴加工中心用来加工深孔钻的。

两轴的车床和4轴的加工中心 价格相差10几倍了

网友D:
这种深孔加工,关键的要求在哪里呢?是工件的端面中心架和卡盘对中,还有钻枪的圆柱度和直线度吗?

楼主(2021-08-28):
关键是提供一种加工方法,主要在于使用刀具是深孔加工专用刀具(枪钻),加工基础是要保证加工产品与刀具在同一轴线上。枪钻一般通用讲的是偏斜度。像此类的简易加工,一般偏斜度在1/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深孔加工,关键的要求在哪里呢?是工件的端面中心架和卡盘对中,还有钻枪的圆柱度和直线度吗?

关键是提供一种加工方法,主要在于使用刀具是深孔加工专用刀具(枪钻),加工基础是要保证加工产品与刀具在同一轴线上。枪钻一般通用讲的是偏斜度。像此类的简易加工,一般偏斜度在1/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