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上料机反冲罐的阀的名称

楼主(2020-04-03):
真空上料机反冲罐的阀的名称

网友:
上个照片瞧瞧呗

网友:
真空上料机反冲罐的阀?
如果真空源是电泵的,阀门就是标准的电磁阀(两位三通居多),品牌也有多种选择。
如果真空源是真空发生器,国产一般还是选电磁阀,便宜。而进口设备一般选气控阀,这样便于纯气动控制,可以满足防爆要求。

如下图中PIAB piFlow系列的输送机,控制顶部反吹信号的就是气控阀。吸料、下料都是纯气动控制(0~30s可调):

网友(2021-05-30):
看下热闹,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