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零件关联的问题

楼主(2020-04-03):
我用solidwork 把零件更改名称后另存为一个新的零件,更改特征, 为什么原来的零件也会更改。打包也是一样,怎么取消第二个零件和第一个零件的关联呢?

网友:
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也许这个零件和其他零件有特征的上关联

网友:
另存为的窗口下面的看仔细。是不是准备另存的零件在其他部件里还有引用?把那个部件关掉再另存。

网友:
另存为副本

网友:
那就是楼主没有另存成功,注意另存文件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