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四轴双工位对刀方法

楼主(2020-04-03):
习惯三轴加工,突然发现用四轴加工箱体类零件,不会对刀了,请教各位,用同样几把刀可以加工不同的四个面,如何z向对刀呢,求详细步骤

网友:
建立不同坐标

网友:
可以用对刀仪对刀,其操作比较简略,丈量数据也比较精确。还可以在数控机床上定位好夹具和安装好零件之后,运用量块、塞尺、千分表等,运用数控机床上的坐标对刀。关于操作者来说,判定对刀点将是非常重要的,会直接影响零件的加工精度和程序控制的精确性。在批出产进程中,更要考虑到对刀点的重复精度,操作者有必要加深对数控设备的了解,掌握更多的对刀技巧。

楼主(2020-05-10):
谢谢各位的答复,有操作方法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