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简图的软件

楼主(2020-04-03):
请教:大家有没有用过专门画机构简图的软件?只用一些简单的线条代表零件,就能分析运动,也可以加载力进行受力分析?

楼主:
ADAMS 不是要三维的吗?线条也可以吗?

楼主:
没用过ADAMS,印象中,是做三维分析的, 这个软件可以用线条画简图做受力分析吗?

网友A:
AutoCAD、CAXA,CAXA画起来更简单,因为它有很多机构简图图库。

网友(点评):
题主要求的“也可以加载力进行受力分析” 这哥俩不知能否做到 没用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CAD、CAXA,CAXA画起来更简单,因为它有很多机构简图图库。

谢谢。再问:这些简图可以做受力分析吗?在Autocad里面是什么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问:这些简图可以做受力分析吗?在Autocad里面是什么模块?

做不了受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不了受力分析。

好吧。那CAXA可以做受力分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那CAXA可以做受力分析吗?

我用的CAXA,2D,CAXA 3D我没用过,不知道里面是否有受力分析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CAXA,2D,CAXA 3D我没用过,不知道里面是否有受力分析的模块。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Auto CAD mechanical可以做简单的有限元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请问: AutoCADM 是用三维实体做有限元分析还是二维的线条?

网友(点评):
二维线条

网友(点评):
嗯谢谢!下次装一个试试。

网友B:
是CAD的图还不够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CAD的图还不够简吗。。,

不是,是想用简图做受力分析,初步评估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