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拟的动画驱动实际的电机项目,其中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0-04-04):
目前在做一个软件项目(关于机械工程师为啥做软件,是另一个心酸的故事),软件的功能主要是两步:首先打开3DS文件(动画文件),读取文件中的关键帧数据;然后用关键帧数据控制电机完成动画中的动作。关键帧数据是一种等时(一帧的长度)的位置的3轴坐标,计算坐标点之间的速度(也可以用3次样条曲线连接各点,继续细分点坐标),将速度和坐标用can总线发送给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执行相应动作。我想进一步完善软件遇到若干问题:
1.3DS文件是动画游戏公司常用的,机械自动化领域用的很少。所以我想,在solidworks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将solidworks中motion的数据读取出来,作为电机执行的依据。我能找到一些solidworks二次开发的资料,但是找不到关于motion的资料;
2.虽然目前控制的电机数量很多,但是电机间可以认为是独立的,用3次样条曲线使电机的位置、速度、加速度连续可导,跃度为常数。如果电机间需要配合,就需要各种插补算法,做插补算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3.目前在用can总线与步进电机通讯,同步性能不是很好。求推荐一个伺服电机的品牌,提高系统的实时性能;
4.EtherCAT总线是不是最通用的实时总线?

网友:
菲仕全伺服电机,包装行业用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刚看了菲仕电机的介绍,挺有特色的。

网友A: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网友(点评):
就如同让一农民去造卫星一样难

网友(点评):
难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难点在精通SW的人很少有人懂编程,精通编程的很难再精通SW,那么两样都懂一点的都是不精通的!!!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solidwork里面关于motion的帮助,或者去图书馆找一些关于motion的书籍。
还有你说的专业词汇太多,看不懂啊
插补算法不懂,但是我觉得要注意的一个是你说的同步性问题,就是电机A在某一秒时间内应该转2圈,电机B应该转3圈,结果电机B转了4圈,或者转了2圈半。这样就不行了吧。

网友B:
这个仿真的思维方式与3D软件里面的大相径庭,不能以常规的步骤去解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lz二次开发,使用什么高级语言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仿真的思维方式与3D软件里面的大相径庭,不能以常规的步骤去解算,

3DS文件里是一个个的点坐标,可以用样条曲线联起来。样条曲线里面就包含了加速度信息了,但与文件原始的加速度信息做不到完全一致。原始数据来源不同,技术路径是一样的,就是取得原始数据,翻译数据,然后传递给控制系统,没有本质区别。当然细节不一样,但难点不在这,SW的二次开发主要是找不到技术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3DS文件里是一个个的点坐标,可以用样条曲线联起来。样条曲线里面就包含了加速度信息了,但与文件原始的 ...

买正版,找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