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上料后如何理料呢

楼主(2020-04-04):
如题,机器人自动上料,一次性抓取8个圆形盒子放在输送线上,然后需要把这8个盒子,理料成单排,怎么做到呢?
   可能会有一些方法,但是我感觉方法也许能想到,但估计都要尝试一下实验一下吧,没有谁就能保证他的方法就一定管用。除非你能给出让人确信的证据,论证你的方案是科学的,合理的,不然都要拿钱砸加工厂,加工零件,等待加工装配,调试实验。
    另外我觉得这种设计可能是技术人员办公室画出来,也有可能现场工人折几片钣金,加几根导条就尝试出来了,这个时候不光是方法,动手能力也尤为重要! 可能你们团队办公室搞十几种设计方案,加工回来,上机调试全部失败!
    大家针对这种案例,每种答案方法都需要验证有更好的解决技术吗?  难道一定要工人边调试反馈给技术人员再修改再测试吗? 就没有更好的解决技术方案?比如仿真,比如力学分析,比如模拟,比如运动机构分析模拟,再比如。。。。
   (补充   一次性放8个,不要想一次性放4个,那样会降低效率,机器人多做一个动作,产线节拍就慢下来了)
请大家想想如何在输送线上加机构 结构,不要想怎么给机器人加动作机构

网友:
分两次放,一次4个

网友:
8个产品抓取可以分A和B两排单独控制,同时抓取,然后先放A排,机器人向后偏移再放B排

网友:
舍得投资就上自动理料Intralox
好像Festo也有类似万向控制平台

网友(点评):
按这种方案会破产的 拿个推板推下就行

网友A:
产品的高度?如果高度很低,直接增加两根导向条,挤压强制导向形成一排,再者两侧增加输送皮带,使得产品旋转,更容易形成一排,非常简单的。

或者直接用气缸在一侧推下,外加侧面皮带旋转,基本上几秒钟就形成单排。

网友:
不用机器人,只用机械臂。。。

网友:
并排中间设置一个导料板。

网友:
往前走加导板

网友B:
加导向,自己就变一排了

网友:
|ahway发表于 04-04 10:59舍得投资就上自动理料Intralox

好像Festo也有类似万向控制平台

这一套价值不菲吧,看电机很相似SEW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品的高度?如果高度很低,直接增加两根导向条,挤压强制导向形成一排,再者两侧增加输送皮带,使得产品旋 ...

关键lz没抓住重点。除了产品是圆形盒子,其他什么玩意都没交代清楚。

很简单的事情,被搞得很复杂。

网友(点评):
哈哈……有点。高度,直径,是否适合站立放置,材质,重心,磕碰允许情况,速度,等等。

网友:
左右两排的间距控制好,直接用导向和输送机就能跑成一排

网友:
用导流板吧,不过也要看一下你的产品的特性,质量,尺寸,再看具体的设计尺寸

网友:
我也支持用导流板,自动排成一排。

网友:
机器人本身就有程序

网友:
做过采用两个相反方向的输送机,另一个反方向的输送机的末端做导向板,让产品输送到正向输送机上,然后实现一排输送

网友:
或者直接有那种90度的输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导向,自己就变一排了

同感

网友:
确实是加导向成本最低,不知道你抓手什么结构,可以的话把8个零件的位置错开一点,这样不容易卡住。

网友:
导向啊 做好导向装置 变成一排

网友:
产品形状及节拍不一样,可用的方案也不同。如果按你画的,相邻间有间隔,那么我的方案是做两条皮带,他们的带速不一样,利用速差和平推气缸,先错开,然后气缸推成一条可实现。

网友(2021-05-30):
楼主是不是在搞研究,有什么方案都想先快速/低成本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