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传动

楼主(2020-04-04):
请问一下各位,电机带动齿轮转动,齿轮依靠齿条传动,实现物体左右移动,弹簧或者卷簧能不能实现齿轮在回程的自动回位,或者有其他方式能实现自动回位的

网友A:
回程不要电机驱动?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程不要电机驱动?省电?

只是想设计的巧妙一点,单一齿轮齿条太简单了

网友(点评):
弹簧在拉伸过程中不就变成负载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是想设计的巧妙一点,单一齿轮齿条太简单了

不负载怎么能实现我的设想自动回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负载怎么能实现我的设想自动回程?

楼上意思是,除了你要带动的负载,还要克服弹簧力,弹簧力等于是一个负载。虽然回程不用力,但进程多 花力,电机要选大一号,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意思是,除了你要带动的负载,还要克服弹簧力,弹簧力等于是一个负载。虽然回程不用力,但进程多 花 ...

哦哦,请教一下,有其他方式能实现自动回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请教一下,有其他方式能实现自动回程吗

最简单的就是倾斜安装,靠重力回程

网友C:
这种设计,其实很多。

前进,高负载龟速;回程,想以百米速度回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吧。

当然,前进不想加多余的负载,只有回程想要要要?气弹簧,啥时给气啥时放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倾斜安装,靠重力回程

谢谢,但是不能斜侧或竖直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其实很多。

前进,高负载龟速;回程,想以百米速度回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吧。

我的方案是电机驱动,齿轮齿条传动,,齿条贴在物体上,电机的正转反转实现物体左右移动。 主要是想在回程的时候让它自动回位,它回位的时候是旋转运动,气弹簧是直线运动,好像不合适。

网友D:
前进行程:  电机驱动齿轮,齿轮传动齿条带动负载移动。

回程: 某机构驱动齿条向相反方向运动,齿条传动齿轮运动,那么此时齿轮与电机断开还是电机跟着齿轮反转?电机反转会不会电机成了发电机?

网友E:
没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案是电机驱动,齿轮齿条传动,,齿条贴在物体上,电机的正转反转实现物体左右移动。 主要是想在回 ...

气缸推回的是齿条啊。。。

老大,没觉得逻辑有问题?

电机正反转让物体晃动,说明电机轴和齿轮是抱死的。

而你要自动回位,得让电机轴和齿轮不抱死。。。

当然,如果是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杀掉驱动器的使能,可以在电机轴和齿轮抱死的状态下,用外力推拉齿条。

说明工况要求,要详细。

比如,“自动回位”的目的是什么?自动回位的速度和晃动的速度比是什么样的?

电机真的是用于晃动,还是只负责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案是电机驱动,齿轮齿条传动,,齿条贴在物体上,电机的正转反转实现物体左右移动。 主要是想在回 ...

设计的时候,利用重心产生的转动惯量来回转呢 (质心和旋转中心不在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推回的是齿条啊。。。

老大,没觉得逻辑有问题?

现在还只是在大概的方案,没有具体工况,比如,举个例子“平推拉窗”,要想实现对它的自动开关,只考虑机械装置,不能只有齿轮齿条,要怎样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进行程:  电机驱动齿轮,齿轮传动齿条带动负载移动。

回程: 某机构驱动齿条向相反方向运动,齿条传动 ...

回程也是电机驱动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理解你的意思?

举个例子“平推拉窗”,要想实现对它的自动开关,只考虑机械装置,不能只有齿轮齿条,要怎样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程也是电机驱动齿轮

回程是电机驱动齿轮反转,齿轮传动齿条回程,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弹簧或者卷簧能不能实现齿轮在回程的自动回位”。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程是电机驱动齿轮反转,齿轮传动齿条回程,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弹簧或者卷簧能不能实现齿轮在回程的 ...

电机的正转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只是在大概的方案,没有具体工况,比如,举个例子“平推拉窗”,要想实现对它的自动开关,只考虑机 ...

大哥,你就别再添加新的什么功能啊机构啊的。。。

先把首帖里的内容,说清楚了再说别的。。。

网友:
论《语文》的重要性

网友(点评):
lz无地自容

网友:
lz还是画图表达吧

网友F:
楼主如果不计较成本,直接选用线性模型会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如果不计较成本,直接选用线性模型会更方便。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5-11):
可以实现,齿条做上下或者叫左右内齿结构,齿轮做半圆齿轮,正转带动齿条左移,当半圆齿过后齿条不动,当转到下面的时候带动另一侧齿条做回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