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正反转结构探讨!

楼主(2020-04-04):
常规的进行径向定位的方式我们有键连接,顶丝,抱紧环,涨套。现在有一个高速正反装的轴上面装有20KG的重物,有什么好的结构让其正反转是轴与连接件(负载20KG)之间无松动不产生背隙,可靠性好!就行DD一样,零间隙的做高速正反转。

网友A:
轴与连接件做成一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与连接件做成一体,可行不?

不行,相配件有800mm长,加工件就不想了。铸件太贵零了,非标件

楼主:
转速块,急停时间短,都不行。

网友:
花键

网友(点评):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要有消除背隙的结构。

网友B:
应该说得更严谨一些:预紧型滚珠花键轴。。。(半路和尚,不知道用词儿对不对)

网友(点评):
果然是大佬,预紧、滚珠精度更高

网友:
想想还是花键比较合适。

网友:
双D型键

网友:
HSK或者CAPTO

网友C:
多大的角加速度?多大的力矩?有了这些才能选择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得更严谨一些:预紧型滚珠花键轴。。。(半路和尚,不知道用词儿对不对)

滚珠花键我想过,花键轴可以当传动轴,花键母需要跟旋转臂一起运动的,又设计到连接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在愁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角加速度?多大的力矩?有了这些才能选择方案。

上述的方案试了,现在想抛开速度,力矩。要project

楼主:
之前我做过机加工艺,这个我也考虑过。您那边有详细的相关资料吗?

网友:
轴用挡圈,或者叫卡簧,也是有轴用挡圈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