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有大神知道两个圆筒有没有什么好的连接方法呀?

楼主(2020-04-04):
黑色剖面线是针管,平常用的1ml针管粗细,红色剖面线是管套,因为壁厚都比较小且壁面都光滑,有没有什么好的连接方法能让两圆筒连接在一起不会滑动。

网友A:
管套孔径小一点会好的,至少是过盈配合

网友B:
热缩管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套孔径小一点会好的,至少是过盈配合

针管的表面挺光滑的,单用过盈配合去连接在一起是不是不太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缩管行不行啊?

前辈您的意思是用热缩管套在两个圆筒外层吗

网友C:
塑料内侧带凸点,针管外侧带凸点,这样增加过盈量可以不?

网友:
或者配合的地方带个阶梯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内侧带凸点,针管外侧带凸点,这样增加过盈量可以不?

可以考虑的!谢谢前辈!

网友:
扎带、卡箍

网友:
或者凹点加凸点。

网友:
套一起,以后不用再拆?把外面套管稍微烤一下套在针管上。

网友:
超声焊接

网友:
两端点一下瞬干胶

网友:
UV胶固化

网友:
优选胶水粘接。

网友:
过盈配合,加热装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