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转CAD后基准符号中的横粗线消失,形位公差变字母

楼主(2020-04-04):
如题,solidworks转CAD后基准符号中的横粗线消失,形位公差变字母。右边是sw图,左边是转成dwg的图。用的是自己做的或是下载的映射文件都如此。网上搜了,很多回答都答不到点子上。恳请大家不要笼统的讲改字体,改设置。。希望兄弟们能告诉我具体修改办法。。。。。先行致谢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20-4-5 13:22):
还有的人回答“这个是软件问题,已经好几年了,解决不了”,前往懂的大侠指教一下,是这样么?

补充内容 (2020-4-5 13:22):
期望

补充内容 (2020-4-5 20:39):
字母可以改的,基准符号的粗线一直上不去。

楼主:
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谢谢!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转CAD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转CAD的目的是什么?

老板要求。

网友(点评):
又是一家奇葩的公司

网友:
没特殊要求的化可以考虑先转个PDF格式,再用软件将PDF转CAD试试

网友(点评):
这是个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效果更差

网友:
1.基准符号,把国标换成ISO,头上是实心三角形字母在方框里的,转出去就是ISO不会少东西,,我也不喜欢那个ISO的,不好看,还好我公司老板没要求,但是我这经常收到别的公司的图纸大部分是都是用ISO
2.哪个形位公差,这个是缺少字体库你装CAD的时候有错误或者安装包少东西。CAXA CAPP的知道,安装后。由于是网上的下的破解版,所以安装后,要在安装后的文件夹里找到一个文件夹叫做Font,把里面的Caxaeb.ttf、CXGDT.ttf、CXGDTSHP.ttf复制到C:\Windows\Fonts里。放完就有了。CAD我没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去别人好的电脑C盘复制AIGDT___.TTF和AMDT_Symbols.ttf以及AMGDT___.ttf,看文件的图标就是形位公差和斜度之类的符号,右键预览有内容的

这个可能是CAD的一些符号字体文件

这个是CAXACAPP的符号字体文件

这个是SolidWorks的符号字体文件

网友(点评):
对您的感谢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网友(点评):
谢谢您不辞辛苦,乐于助人!感谢!!

网友:
楼上正解,标准不同的图纸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很难避免!

网友:
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

楼主(2022-04-16):
https://www.pcsoft.com.cn/soft/116972.html下了个cad字体库,分别在6楼指出的两个文件夹复制粘贴了一遍,复制时同时保留两个文件。在C盘时无法直接安装,就长按了esc。总之重新打开行为公差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