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底座应该用什么结构制作?

楼主(2020-04-04):
这个卷筒底座是用什么型材制作,我用方管切割后焊接可以吗?要是用方管焊一个骨架,底部如何和车体连接,直接焊接吗?做毕业设计不是很懂。

补充内容 (2020-4-5 00:04):
这些方管应该切多少度连接在一起呢?

网友A:
上面方管焊接比较常见吧。
与底下可以螺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方管焊接比较常见吧。
与底下可以螺栓连接。

那这些方管应该切多少度连接呢?

网友:
底座用型材,比如槽钢,H型钢,方刚管等都可以。主要看设计后的强度和抗变形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些方管应该切多少度连接呢?

这个,按照你的配合情况来设计切的角度吧。

网友:
用型材方管下料拼焊而成比较合适,50*50,壁厚5毫米的刚度是足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