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细的小塑料杆

楼主(2020-04-04):
感谢各位跟帖指点。我还是在1.5mm 的亚克力板上切割吧,相应地孔也改成方的。假设孔 1mm 宽,名义 1.5mm 厚的板实际算1.3,过盈配合应该能塞进去吧。

我要在电路板上焊零件。为了定位,打算模仿定位销,请看图:

绿色是电路板,黑色是零件,红色是电路板上的小孔,灰色是焊点,直径1mm左右,最多1.5mm。
先在小孔里插好“定位销”,再放零件,焊好。定位销就留在孔里,不拿走,还可以帮助固定零件。
问题是定位销用什么。一定要绝缘,我查到有玻纤,塑料的应该也有。长度大约3mm就够了。电路板厚 1.6mm,上面再凸出来一点就行。
但它要有一定的硬度,不然没法定位。
而且,因为是过盈配合,前面还要有个倒角,不然怎么塞进电路板?
就假设我用现有的玻纤棒,直径1mm,长度1m。
如果我用钳子把它夹成一段一段的,那么倒角肯定没了。
如果能事先在棒上做出一圈凹槽就好了,一掰就在红线那断了。

但怎么加工凹槽呢?我就是手工生产,没有大设备的。
当然最理想的是有现成的这种“定位销”。
不知哪位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
像图钉一样的塑料零件(一头圆弧,一头柱子),直接压入进去。可以找找类似这样的塑料件。

网友:
做钢网如何?

网友:
定制定位销钉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