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螺丝叫什么?

楼主(2020-04-05):
rt   没见过这种螺丝

网友:
非标螺丝。前面一部分是导向用的吧。

网友:
是磨损成这样的吗?

网友:
看着像前头被车过了一样,不是标准件吧,根据需要自己到工厂加工的

网友:
看起来像拧滑牙一样,牙深不足螺丝长了强拧的

网友:
前面尺寸是不是一致 的?
如果一致的话,应该是加工过的(车),应该是为了满足特殊用途吧
如果不一致的话,那可能是磨损或者损坏了的

网友:
从图片看,两段螺纹的牙型不一样。没见过这种螺丝。

网友:
类似塞打螺丝。

楼主:
|gaxisjtu发表于 04-05 10:52非标螺丝。前面一部分是导向用的吧。
只用到了前端螺纹,后面正常的螺纹是通孔用不到。。。而且安装完没有拆解过应该不是磨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到了前端螺纹,后面正常的螺纹是通孔用不到。。。而且安装完没有拆解过应该不是磨损的

自己去搜塞打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到了前端螺纹,后面正常的螺纹是通孔用不到。。。而且安装完没有拆解过应该不是磨损的

嗯,不解,为啥后面一段螺纹没有用呢?前端螺纹的螺牙这么短,能起到受力的效果?

网友A:
你说塞打螺栓是这种吗?这是等高螺栓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塞打螺栓是这种吗?这是等高螺栓咯。

和lz的作用差不多,光杆和牙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