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常用的热固性材料有哪些?

楼主(2020-04-05):
请教一下: 大家常用的热固性材料有哪些?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最常用的是电木,绝缘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是电木,绝缘性好

谢谢回复。

网友:
环氧树脂,灌封用的

网友:
热固塑料多吧。

网友:
没记错的话是酚醛树脂。

网友(点评):
这是其中的一种。:D

网友B:
常用的热固性材料有:酚醛树脂、脲醛树脂、三聚氰胺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环氧树脂、有机硅树脂、聚氨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热固性材料有:酚醛树脂、脲醛树脂、三聚氰胺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环氧树脂、有机硅树脂、聚氨酯等 ...

对的,种类挺多的。就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去选择合适的热固性材料。所以想了解他们的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