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直齿圆锥齿轮两个问题

楼主(2020-04-05):
1、直齿圆锥齿轮会不会发生根切,为什么?
2、直齿圆锥齿轮齿数一般最小能选到多少齿,我选13可以吗?
麻烦知道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1.你要一刀切就不会。
2.我见过比你这齿数还少的。
总之要看你怎么用。

网友:
圆锥齿轮要计算当量齿数,不发生根切的条件是当量齿数要大于最少齿数。

网友:
把齿根部切掉一些,转动时就不会根切了。缺点是影响齿的强度。

网友:
锥齿轮根切的最小齿数为,Zmin≥14都不会根切,所以要看楼主的齿数不要设计的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