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跃膜片失稳力求解

楼主(2020-04-05):
压力开关用,如何设计,相关的失稳变形压力与复位压力,求各位前辈们指点

网友:
如何用在产品中的呢?有图吗?

楼主:
谢谢前辈回复!大概原理,网上有《碟形金属膜片失稳跳跃原理在轿车上的运用》,因为产品都是焊接的,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gaxisjtu发表于 04-05 22:29如何用在产品中的呢?有图吗?
前辈看这一楼

网友:
看了那篇文章,里面有计算公式,可以直接借用来计算力吧。

楼主:
|gaxisjtu发表于 04-05 23:22
看了那篇文章,里面有计算公式,可以直接借用来计算力吧。

不知道EI与θ如何计算

楼主:
|gaxisjtu发表于 04-05 23:22
看了那篇文章,里面有计算公式,可以直接借用来计算力吧。

算出来的值与实际相差甚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EI与θ如何计算

E 弯曲模量
I 转动惯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E 弯曲模量
I 转动惯量

theta就是你要求设计的圆弧的圆心角要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出来的值与实际相差甚远

查了几个数量级?计算过程可以贴出来看看吗?说不定单位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