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实体钣金重合处如何剪切

楼主(2020-04-05):
如图,圆圈处的两个多实体重合,(两个折弯焊接)
有什么好的办法切除吗?实现“斜接法兰的效果”,实体转钣金外的方法除外。

网友A:
是画图裁剪还是实际下料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画图裁剪还是实际下料裁剪?

画图裁剪。

网友:
拉伸切除

网友:
这个不好修剪的,可以用倒角功能,同样的效果!

网友:
画三角形,拉伸切除,注意
1.钣金件的拉伸切除有个“正交切除”的选项要选上,否则切出来的不能展开,因为切到了折弯边上,
2.“与板厚相等”不要勾选,
3.画三角形的时候记得角的顶点是在钣金内侧(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说不清楚,我还是截图说明吧)

这样切出来的才是一个好的边线

还有就是我看你居然在搞钣金,记得设置里头边角处理不要勾选

这样展开模式里就是默认不勾选的,以前我画了很多图展开发现闭合角都没缝,一个个到平板模式里改

网友:
坐等钣金高手

网友(2020-05-20):
你这么画软件不会报错?

网友(2020-07-09):
斜接法兰啊,你们其他人在说啥呢

网友:
闭合角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