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冲孔要多大的力?

楼主(2020-04-06):
请看这个端子,铜合金,厚 0.18mm。注意它上面那些小圆孔。我也想在上面冲孔,但不是圆的,是方的,1mm*2mm的。
产量不要多高,1分钟1个也行。但要像小圆孔这样平整。
请问剪切力要多大?能用钳子、大力钳这样的工具改装后实现吗?

网友:
应该可以,小锤不行就大锤

网友A:
这一般是铜合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般是铜合金的吧

多谢提醒。用磁铁测了一下,没磁性。

网友:
铜的30公斤,铁的50公斤(但没见过用铁做的端子)

网友:
手压机上做个冲压模吧,最便宜的手压机也就100元一台。

网友(点评):
手压机能用来压压铆螺母吗

网友(点评):
童子智少:当然能。广东那边叫 啤机。压铆是它的本职工作。

网友B:
厚度才0.18mm,感觉用不了多大的力吧。而且钳子还是省力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度才0.18mm,感觉用不了多大的力吧。而且钳子还是省力机构。

我现在不想先弄个手压机放家里,占地方。我希望是用冲子或者钳子。但我现在感觉钳子不行,速度慢,容易有毛边。

网友:
最好是改成气动冲孔的形式,否则手工做不了几个你就没力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