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拉伸器中的拉伸轴力学计算问题

楼主(2020-04-06):
液压拉伸器中的拉伸轴力学计算问题,两段螺纹承受下螺纹M30的486KN的力,是分段加压和集中加压在断裂处受力一样?用材料力学计算提供下公式或计算经过。谢谢

请用材料力学计算,详细点,材料一样

请用材料力学计算,详细点,材料一样

网友:
内力一样的,受力平衡,直接用截面法。

网友:
你还没有明白应力的含义,应力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压强,上下两端的力不变,面积发生突变,压强就会变化,

网友:
只要你所需要计算的那段轴直径相等,两端施加的力不变应力就不变

网友:
不好算哟,用软件CAE结构分析更直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