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作用面积三级液压缸

楼主(2020-04-06):
这个怎么能做到等作用面积啊,有点想不通,求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以前社区看到过,是完全不同于普通多级油缸的结构,所以不能按普通多级油缸去理解。

网友A:
几级的面积之和相加后力值相等,不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级的面积之和相加后力值相等,不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吗?

有点没懂

网友(2021-06-23):
就是等推力油缸了,这边可以设计

网友:
如果是多级套筒缸,那么每级套筒的环形面积一定等于最细的柱塞面积

网友(2022-03-20):
就是各级受力面积相等,是不是想各级缸筒同时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