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

楼主(2020-04-06):
如图上面两齿轮和齿条啮合后,中间的齿轮和上面的两个齿轮啮合,有一边会啮合不上,齿轮中心X,Y坐标的间距可变,要根据什么公式通过调节齿轮中心X,Y坐标位置实现各齿之间完全啮合的上

网友:
按分度圆来画就行吧

补充内容 (2020-4-7 08:00):
这样干涉的话调节一下模数,齿数凑一下

网友(点评):
齿之间会干涉的

网友:
2楼社友说的没错,但是,中心距还需要你去调整,有时也是凑。

网友(点评):
齿轮的中心距是固定的,可以调齿轮中心坐标让每个齿都啮合上,(图中情况圈出部分很明显是干涉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通过什么原理去调。

网友(点评):
图中的齿轮之间的中心距都是对的,计算过的。

网友A: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消除正反转齿轮齿条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消除正反转齿轮齿条间隙?

齿轮左右双向带动齿条,如果一个齿轮的话最大行程为齿条长度的一半,这样可以加大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左右双向带动齿条,如果一个齿轮的话最大行程为齿条长度的一半,这样可以加大行程。

  装配需要技术。不然会产生干涉

网友(点评):
理论上必须避免干涉,不然再好的装配水平也没用

网友B:
中间那个齿轮是否要设计成浮动机构,否则如何实现全部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齿轮是否要设计成浮动机构,否则如何实现全部啮合。

通过调节齿轮中心坐标所有齿是能啮合上的,我只是推不出来其中的计算公式。

网友:
三个齿轮模数相同,中间齿轮中心应该在前后齿轮中心连线的中垂线上

网友(2020-05-06):
两侧齿轮相同的情况是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