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布机设计悬赏

楼主(2020-04-06):
需求详见附件,
就是一种折布机的设计思路和设计
请大家不吝赐教,对于的确给我们起到作用的,将给与奖赏

联系微信:ivanmen
或者邮件:ivancen@126.com

网友:
感觉和温州瓯海滤清器打印机很像,以前在这机械社区还讨论过

网友A:
1)最短的设备场地多长?

2)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受到破坏?

3)目前为止,缝合采用的是什么方式?缝合后的合格要求是什么样的?

看见"片"或“带”的原料、再看见“折”,浑身痒痒想挑战。。。

能不能达到线速8m,就看缝合工艺是啥样的了。(不知道膜的材质。。。)

线速?除了缝合工艺,就看能腾出多长的地方。。。

虽说,可以上下弯着折腾,但,这种求量的产品,想要稳定的质量水平,首先要设备长度。。。

网友:
学习了,没见过这种东西:'(;(愚见:我的第一眼想法就是做成折的动作做成动态的)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切纸机结构,把切刀弄成圆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短的设备场地多长?

2)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受到破坏?

您这边方便的话可以加我微信 然后做个交流 其他兄弟也可以
我们是企业 这个事儿 最终搞定了 一定会兑现承诺

网友(点评):
纯粹是对这机械感兴趣了。。。现在手头太忙了。我先理一理需要知道的信息内容,再跟你联系。

网友(点评):
主要是缝合,不知道用的什么工艺,不知道能不能用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切纸机结构,把切刀弄成圆弧的

横向是可以的
但是我要的是纵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边方便的话可以加我微信 然后做个交流 其他兄弟也可以
我们是企业 这个事儿 最终搞定了 一定会兑现 ...

lz企业在哪里?看看有没附近的社友。

网友:
折布机又称翻布机,在编织袋的印刷和仓储环节需要对编织袋进行翻转处理,翻转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产品的加工质量,目前常用的折布机采用圆筒式,将分层折叠的编织袋放置在圆筒的内部,其中一端经过圆筒翻转后到另一端进行重新压制成卷,圆筒形翻布机的两端采用多个传动辊,对翻转的编织袋进行导向和传递,但是因为有多个传动辊,在翻布的过程中多会产生褶皱,这严重影响了最终产品的质量,降低了合格率。

网友(点评):
老大啊。。。看清楚楼主的需求,再发话。。。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词儿面上,是差不多,作为机械,差个十万八千里。。。

网友(点评):
这个是钝刀折痕,和折布机其实没一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企业在哪里?看看有没附近的社友。

在浙江衢州,感兴趣的兄弟可以来,报销差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