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转钣金的缝隙怎么调节?

楼主(2020-04-06):
如图,实体转钣金后,缝隙特别大!
转换的时候里面设置尺寸也没有用。
哪里做的不对?

网友A:
可以做些延伸的命令,补上吗? (Creo是可以的。SW没用过)

网友B:
“缝隙特别大”有多特别?说说看(对了 板厚是多少?)

网友:
从工艺上讲,有缝才对,实际加工都缝,最后是用焊缝填充,打磨喷漆的。

网友:
我刚研究过这个,lz可以将SW的4种绘制的折弯都试试

网友C:
边角里的闭合角功能,不过我看楼主那个角是直接切出来的呀,后面都没切干净,有两个小尖角……我估计都用不了闭合角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角里的闭合角功能,不过我看楼主那个角是直接切出来的呀,后面都没切干净,有两个小尖角……我估计都用不 ...

不是切的,确实是实体转钣金,
我也不知道为啥会出现两个小尖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缝隙特别大”有多特别?说说看(对了 板厚是多少?)

板厚4mm,缝隙5.7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些延伸的命令,补上吗? (Creo是可以的。SW没用过)

我是觉得不应该这么大的缝隙。

网友:
是否可以用焊接件的裁剪与拉伸命令?

网友D:
缝隙可以设置

网友:
试试看边角默认值和自动切释放槽两个选项

网友:
一般我都用闭合角,实在弄不出来我就干脆用拉伸补上了,毕竟用的地方不多,懒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厚4mm,缝隙5.78mm。

SW什么版本?上传源文件请高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缝隙可以设置

这个我也设置了,不行。

网友:
用偏移面的功能,能把这个缝隙给消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设置了,不行。

那就是你建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