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基圆确定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20-04-06):
请问确定凸轮基圆半径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使用诺模图。如果不是请问为什么。诺模图哪里有可以下载
例:H=25  a=30  升程角度为50度  求基圆的半径,

网友A:
用诺模图确定基圆半径精度比较低,但也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工程上用的比较多。

你在网上找“凸轮机构诺模图”,应该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诺模图确定基圆半径精度比较低,但也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工程上用的比较多。

你在网上找“凸轮机构诺模 ...

我找了 找不到  都是一些图片用不了 。请问关于基圆的确定怎求。能否举个例子说明 最近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谢谢

网友:
大学课程机械原理,这本书应该有计算方法,你可以去查查

网友B:
凸轮, 实现同样的位移规律 s=s φ 但其 基圆半径不同: 因此所设计此时对应的基圆半径即为最小基圆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 实现同样的位移规律 s=s φ 但其 基圆半径不同: 因此所设计此时对应的基圆半径即为最小基圆半径。

就是像这样的公式我没太理解。ds  d& 怎么求。希望能具体点举例子说一下、而且利用诺模图是否所有凸轮机构都能用。但是网上找不到凸轮诺模图。不知道你们设计凸轮是否利用诺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