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膜时,产品表面形成了火山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0-04-07):
真空镀膜,产品经常性的会出现些斑点,或者是火山口,而且就是平板工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了?

网友:
lz上点照片看看

网友:
能描绘的具体点吗,再上个图

网友:
火山口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楼主有图片吗?

网友:
镀膜过程中产生喷点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镀膜材料纯度不高,含杂质较多,预熔过程中无法将这些杂质去除,蒸镀过程中杂质溅上工件表面形成喷点。
2、材料较为潮湿,预熔时电子枪光斑不能将表面的材料全部熔化,在蒸镀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喷点(这种情况在用国产电子枪镀制MgF2及一些直接升华的材料时较易发生)。
3、镀膜前对材料进行预熔时不够充分,蒸镀过程中材料里的细小颗粒溅上工件表面形成喷点。
4、镀膜过程中,电子枪束流过大引起的材料飞溅产生的喷点。
二、潮斑形成的原因:
1、清洗液配比不好,含有较多水份,清洗后工件表面留有残迹,镀膜后形成花斑。
2、镀制两个面以上的工件时,一面镀制完成,清洗第二面时,镀制完的一面受到污染,在第二面镀膜后形成花斑。
3、工件本身含有的水份(工件白片制作过程细解),在蒸镀前的烘烤过程中逸出,蒸镀后形成潮斑。
4、镀膜夹具在烘烤过程中会有水汽以及其它废气排出,蒸镀后在工件表面形成潮斑且对镀膜后的光学特性产生影响。

网友(2022-10-21):
大家好,我们是真空熔炼自有工厂,合金材料与合金溅射靶材,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2023-01-09):
(ง •̀_•́)ง(ง ˙o˙)ว真空室不洁净,有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