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滑轨和一般的滑轨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0-04-07):
请问各位大侠,短行程的滚珠滑轨和一般的滑轨有哪些区别呢?短行程的滑轨是不可以几个滑轨连起来一起用的吗?若可以那个一般的滑轨不是一样吗

网友A:
楼主你这提的问题内容太少了。我试着回答一下吧。
你说的滑轨分直线滑轨、圆弧滑轨、还有更复杂的变半径滑轨。
我猜测你需要的应该是直线滑轨。而你说是一般滑轨应该是类似燕尾槽式的滑轨吧。滚珠滑轨是滑块内部有很多小滚珠滚动摩擦。一般滑轨是滑动摩擦。两者虽然都有热处理,即接触面硬度很高。但是滚动摩擦肯定比滑动摩擦更好一点。滚珠滑块还有专门的注油嘴,方便加润滑油。在工业自动化行业或者非标行业一般都用滚珠滑轨。而在重(中)型机床上用燕尾槽滑轨用的比较多。所以一般情况下直接选用滚珠滑轨就对了。

网友:
什么用途的滑轨?短行程的滑轨表示没见过,家具用的滑轨吗?

楼主:
感谢二楼的回复!我询问的就是工业用的滑轨,但看到资料有的滚珠滑轨是短行程微小型的滚珠滑轨,是有行程限制的,还有另一种是无限延长的,就想知道两种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提的问题内容太少了。我试着回答一下吧。
你说的滑轨分直线滑轨、圆弧滑轨、还有更复杂的变半径滑 ...

感谢回复!我询问的就是工业用的滑轨,但看到资料有的滚珠滑轨是短行程微小型的滚珠滑轨,是有行程限制的,有另一种滑轨长度是可以无限延长的,就想知道两种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楼主是想问滚珠线性滑轨和滚针线性滑轨的区别吧?